请教程序含义

楼主(2012-03-09):
picoblaze的程序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求高手指点其中的含义

Fundamental Control
--
-- Definition of T-state and internal reset
--
------------------------------------------------------------------------------------
--
  t_state_lut: LUT1
  --synthesis translate_off
    generic map (INIT => X"1")
  --synthesis translate_on
  port map( I0 => t_state,
             O => not_t_state );
  toggle_flop: FDR
  port map ( D => not_t_state,
             Q => t_state,
             R => internal_reset,
             C => clk);
  reset_flop1: FDS
  port map ( D => '0',
             Q => reset_delay,
             S => reset,
             C => clk);
  reset_flop2: FDS
  port map ( D => reset_delay,
             Q => internal_reset,
             S => reset,
             C => clk);
--

谢谢各位 纠结啊

网友A:
这么难得问题,给点分啊: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值多少分呢:P

网友B:
50分,我就回答

网友C:
楼上哥也太黑了,要人家50分,帮顶

网友B:
楼上哥也太黑了,要人家50分,帮顶
引用 网友C:
这个评分,本来就不会减少他自己的分数,
不影响自己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给别人呢。
我一直认为,不舍得给别人的人,我为什么要舍得给他呢?
再说了。我也没有义务回答,我可以选择性回答哦。
哈哈。
不过他这个程序完全没有上下文,根本就无解。

网友B:
不过他这个程序完全没有上下文,根本就无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这位哥们说的也许很对 不过以我个人拙见 这里主要是经验交流的平台 而不是分数交易的地方 所以啦 我没太在意分数这个 嘿嘿 你要是重视分数 我当然愿意给 毕竟是有所付出嘛  这个程序应该不需要上下文 这只是处理器代码中若干相似结构的一部分 看懂这个别的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B:
这里本来就没有交易。回答问题不是为了分数,这些分数本来就没什么作用。
而且你给的分数,又不会减少你自己的分数。
又不能买东西,又不能有身份的提升。
我只是希望得到希望别人帮助的时候,能给别人一点东西,虽然并不重要。
你是在问问题,姿态低点没什么的。

网友B:
看看TI的这个论坛,公告里面就写明了。要结帖给分。
你的问题别人可以回答,可以不回答。
获得别人帮助的时候,给别人点对你来说根本没有作用的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B:
论坛的超级版主chunyang的签名档也是如此提示。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这本来就是三个模块落在一起,
看不出任何逻辑,怎么回答?

网友D:
太专业了啊 路过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真没看到结贴给分一事 下次注意喽 不过仁兄好认真啊 佩服啦

网友E:
猴哥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以前真没看到结贴给分一事 下次注意喽 不过仁兄好认真啊 佩服啦
引用 楼主:
兄弟,我不是为了我的分数。
如果我不能及时回答,很多牛人可能顺手就帮你了。

我要那么多分数,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B:
这个代码可能是用了XILINX底层原语,但是就如果不清楚原语就很难。
你现在这个模块一看就是罗列,所以不能看出来具体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罗列 这段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概是描述处理器架构吧 再去查些资料 多谢仁兄了

网友B:
理解万岁~

网友F:
学习来了,争论的挺有意思哦

网友G:
这是一个典型的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电路

网友H:
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元件的原语,LUt1就是1输入查找表,FDR就是带复位信号的触发器,FDS就是带置位信号的触发器。这些单个的器件是看不出来什么功能的,要结合信号流向才能看出来。

楼主:
过了这么久 又被顶起来了

网友I(2014-11-02):
picoblaze的源代码 卤煮可以给解释一下 这段具体在做什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