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2-03-09):
Conversion Gain, USB vs.Conversion Gain, LSB vs.这是射频器件中的DATASHEET中的。帮忙解释USB和LSB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同步检波:
。。。。通常一个完整的AM调制信号主要由载波,上边带(USB),下边带(LSB)三部分组成; USB和LSB对称分布在载波二侧;同步检波的主要作用就是将AM的调制信号中的上,下边带用同步检波技术将它分离出来。。。。

网友B:
上边带(USB),下边带(LSB)

楼主:
谢谢3楼的我知道了

楼主:
同时也谢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