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的TVS管串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3-09):
(无正文)

网友A:
:P
1、提高钳位电压:估计没找合适电压的管子,或临时使用;
2、不知道了。

网友B:
当没有合适电压的TVS管供采用时,允许用多个TVS管串联使用。

楼主:
:P
1、提高钳位电压:估计没找合适电压的管子,或临时使用;
2、不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提高钳位电压您有验证过吗?

网友A:
to 4L:
我没验证,推测的;但提高钳位电压肯定可以这样用。

网友C:
提高钳位电压

网友D:
那也要看怎么串
如果是单向TVS的话,背向串那就是为了双向钳位了

网友E:
可能是背向串那就是为了双向钳位

楼主:
同向串的。

网友F:
可以降低结电容

网友G(2012-04-27):
这要看这个TVS用在什么地方。
1、如果用在接口电路,多半是串联减少寄生电容,以降低通讯干扰。
2、再有就是背对背用,两个单向的管,做做双向管用。
3、如是功率电路中,一般是箍位保护用,串起来,提高箍位保护电压,如两个200V串上变400V.

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H(2012-07-10):
没有必要这样用的。

网友F:
12楼正解

网友I:
提高钳位电压  减小寄生电容  呵呵

网友J(2012-08-09):
增大功率。

功率是不可能增大的,只能是增加钳位电压的,你想想它们串联如何增加功率?

网友K:
提高钳位电压!我做的一个项目中,防止磁性用电元件的反向浪涌,找不到合适的TVS就两个串啊!

网友L(2012-12-02):
要看这个TVS管子的参数及实用原理图

网友M:
背向串是双向防护用的,同向串是做提高嵌位电压用的

网友N:
用在接口处,TVS也可以防止静电,保护电路,两个串联提高电压。

网友O(2013-01-05):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P:
tvs个人感觉,就是一个保护器件

网友M:
T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

网友Q:
引用 网友M:
T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

是吗??那为什么我还看到阻值咋,像我看到这个型号LASSOD471K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是吗??那为什么我还看到阻值咋,像我看到这个型号LASSOD471K

可能是压敏电阻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这要看这个TVS用在什么地方。
1、如果用在接口电路,多半是串联减少寄生电容,以降低通讯干扰。
2、再有就 ...

感觉对于第三点,串联起来还是有风险的,万一一个先坏了,那两个就都坏了,还是不建议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