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tm32f103VET6核心板——j-link不能识别???

楼主(2012-03-09):
自制stm32f103VET6核心板——j-link不能识别???提示如下: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expected 0x1,got 0x7 (TAP Command :2)@0ff  0x5.
Failed to connect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大部分情况是硬件的问题。
模拟电源端接了吗?

楼主:
接了,奇怪的是晶振哪儿也没有波形

网友B:
看样子还是连接或者焊接类的问题,楼主再仔细查查

网友C:
检查有没有虚焊之类的问题

网友D: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楼主:
各接口都查了,按说只要电源全部接到芯片上,然后晶振电路正常、JTAG电路正常就能烧写才是,其他部分都没问题了,就晶振不起振,难道我哪儿接错了,我附上原理图大家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