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器件数据手册?

楼主(2012-03-09):
各位大侠,怎样阅读器件的数据手册哪?手册上的曲线怎么看?东西太多了,有没有详细的资料来具体详细介绍一下吗?很多都不明白,不知道具体哪些有用。希望大侠们指点下小弟,我第一次发帖,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请指出,我会接着追加的。
[local]1[/local]

网友A:
首先你得有这个类型器件的基本知识,然后才可能看懂数据手册,不然你可以去找个英语老师,手册上的单词他全都认识,就是不知道讲的啥。

楼主:
谢谢两位大神的回复!我刚上传了驱动芯片IR2110的截图,不怎么回传,呵呵.它的功耗是在环境温度低于25°时测得的,哪如果加了散热片后怎么算哪?跟管壳温度有什么关系?怎么根据它提供的热阻计算在任意环境温度下的功耗哪?有散热片和没散热片有什么区别?谢谢大侠一一指教!谢谢:)

楼主: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B:
兄弟这个只是标准测试环境,和实际应用总会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