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知道射频卡在感应范围?

楼主(2012-03-09):
(无正文)

网友A:
RC500的资料很多,您可以上网或到NXP网站搜搜,尤其是看看一些示例代码。
500和卡片之间主要通过射频感应进行通讯,500没法判断卡片是否在感应范围了,只能尝试去读卡,看是否有正确的应答来判断是否有卡片了,或者叫寻卡吧。
单片机需要事先知道密钥,否则随便地都能访问卡片,那还要密码干啥?当然,除非你要读写的卡是出厂的白卡,默认密钥一般是全0xFF,那谁都可以读写。密码在一定的权限前提下,是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