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沿的困惑

楼主(2012-03-09):
刚接触FPGA开发不久,看以前的人写的代码,在系统中有的用时钟的上升沿,有的用时钟的下降沿,不知道大家平时做开发有没有个准则或者经验,时钟什么时候该用上升沿,什么时候该用下降沿?还有如果一个模块里面有几个always模块,这几个always处理的信号相关,怎么保证这个always里的信号与另一个always中的信号的建立保持时间?谢谢

网友A:
双沿触发一般常用的输入或输出的DDR处。在芯片内部使用双沿很有讲究,在同一个时钟域内尽量只使用一个沿触发。
网上有些代码不规范,时钟满天飞等等。

网友B:
一个时钟域内使用一个沿,或上升或下降。

对一个信号的赋值必须在一个Always中进行。如果是使用同一个时钟基本不用考虑建立和保持时间。
如果是两个时钟域就有好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顶楼上老哥

网友D:
如果是异步时钟的话可以用FIFO或者提供握手信号

网友E:
因为,对触发器而言,TCQ>0, 且组合逻辑和传输线都会有延时,因此,在时钟没有抖动的情况下,数据总是比时钟晚到触发器。这应该就是HoldTime和SetupTime可以满足的原因。(个人理解,需大神确认:lol)

网友F:
我设计时,比如上升沿一组数据进入并处理,后续的处理用下降沿,这样内部路径延时不用考虑了(当然频率不是特别高,小于200MHz

网友B:
我设计时,比如上升沿一组数据进入并处理,后续的处理用下降沿,这样内部路径延时不用考虑了(当然频率不是特别高,小于200MHz
引用 网友F:
嗯,高于200Mhz就相当于400Mhz的时钟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A信号在一个always中在时钟的上升沿,由低变高,B信号在另一个always中在时钟的上升沿,也由低变高;如果在其它的模块要用到这两个信号的高有效,在同一个时钟(跟A、B同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处理,就可能会出问题,如果用时钟的下降沿处理就不会有问题。想问问大家碰到这情况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G:
感觉问题好专哦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样条件如果时钟小于200M确实应当用下降沿来处理,再高的话,得看内部延时,也许得下一个时钟的上升沿来处理,相当于流水线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比如A信号在一个always中在时钟的上升沿,由低变高,B信号在另一个always中在时钟的上升沿,也由低变高;如果在其它的模块要用到这两个信号的高有效,在同一个时钟(跟A、B同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处理,就 ...
引用 楼主:

你对时序设计的理解有一点点的偏差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设计中经常会出现:处理方式上如果A和B变化及另一个使用A和B的模块都在同一个时钟域,使用一个沿触发是最好的选择。如果选用双沿处理反而在有时会变的不稳定,其原因是时序分析时时钟的占空比为50%,这时时序分析时可能会过了,但实际运行的电路中如果时钟占空比精确的在50%情况较小,如果差值超过一定的范围,实际电路运行就不稳定了。

网友H:
我设计时,比如上升沿一组数据进入并处理,后续的处理用下降沿,这样内部路径延时不用考虑了(当然频率不是特别高,小于200MHz
引用 网友F:

恩,我很多时候也是这么用的,感觉挺好的

网友B:
18# yxf236 这其实就是时钟400MHZ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