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组合 变绿

楼主(2012-03-09):
焊盘变绿了,焊盘是由几个小焊盘组成的,不加网络的,有好的办法不变绿吗?

楼主:
是不是只有设置安全间距了,还是有其他呢。。。。

网友A:
直接把单个焊盘的外形设置成这个样子不就行了吗,单个不行吗。

网友B:
用一个设置下就得了,干嘛用这么多个??

网友C:
这个忽略它就可以了,不然就得一个一个双击焊盘,设置网络。

楼主:
管脚比较薄,又比较宽,所以做成几个焊盘拼在一起了,就按楼上的说的,忽略短路项了

网友A:
管脚比较薄,又比较宽,所以做成几个焊盘拼在一起了,就按楼上的说的,忽略短路项了
引用 楼主:

一个焊盘也可以设置成你的那种哦效果啊

楼主:
我拼的焊盘,焊盘孔,大概是圆角长方形的

网友D:
重叠了就绿吧,是在看着烦,快捷键  TM

网友E:
look ! 槽孔焊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槽孔焊盘和普通焊盘有什么根本区别吗。

网友C:
AD中可以做异形焊盘孔,在protel中没法做。只能是做个椭圆形焊盘中间放开槽,或者几个焊盘叠加。

网友G:
楼主用的应该是Protel99,取消DRC,眼不看为净。
或者还有一招,用异型焊盘,中间的槽用机械层拉线就可。不过需要和板厂说明一下。

楼主:
对的,我是99SE画的,我也知道 焊盘孔 可以用禁止 布线层做,是不是焊盘叠加比较 麻烦呢?

网友C:
焊盘叠加确实比较麻烦,那可以椭圆形焊盘加开槽。我画板都是关掉DRC显示。

眼不见为静,做完后做DRC就行。

楼主:
用机械层画的线条,怎么被焊盘盖住的,看都看到,怎么画呀?

楼主:
恩,懂了,我可以先开槽,再放上 椭圆形的焊盘,谢谢版主啊!

网友C:
先放好椭圆形焊盘,然后以焊盘中心开槽。板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H:
开槽如何开,直接在kepoutlayer划线?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