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本的designer

楼主(2012-03-09):
记得以前的designer有系统极设计,现在新版本没有了,想玩玩系统极设计,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A:
PSoC Designer 5.0 Service Pack 6  是最后一个支持系统级设计的Designer软件,可以在http://www.cypress.com/?rID=34517 下载到。
但是除了某些Capsense可配置芯片以外,一般不推荐使用系统级设计方法。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建议搂主用芯片级设计。
不过,要是按照搂主说的玩玩,倒也可以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