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最近做个计数器,采用5V开关电源供电(手机充电器样式的),三极管放大信号,74ls160计数,出现一个问题——74ls160计数不准,如果使用干电池供电的话,计数准确,如果使用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接在电路板的地线上,计数也准确,请问如何在不换电源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为什么用示波器探针的地线可以避免干扰呢?

网友A:
工频干扰;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与大地连接,你测试的过程中,地线夹与开关电源输出的地线连接,自然消除了工频干扰信号。
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加Y电容构成的抗工频干扰电路即可解决。

网友B:
在地线与机壳之间增加一个瓷片电容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B:
开关电源是需要增加Y电容的

网友B:
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输出波形是不是平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网百度了一下,有资料说Y电容是接在输入端火线和地线或者零线和地线之间的,请问您所说的Y电容具体应该怎么接呢?是接在输出端两线之间?还是接在输出线正极或者负极与地线之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办公室还算平滑,在车间就不行了,有尖脉冲。

楼主:
不顶就沉了

网友A:
针对你的问题,Y电容的两种方式(供参考):1.用两个Y电容串联后,挂在AC220整流桥前,并将串联Y电容的公共端接大地(或称为“地球地”);同时,5V输出端的地线与AC220V的Y电容公共端之间跨接第三个Y电容;2.要求不高时,可直接在5V输出端的地线与大地之间跨接Y电容。
注意:方案1中,AC220V桥堆前的Y电容不建议加在AC220V的接口上(有资料显示,如果这样连接,其EMI抑制能力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