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减少USB控制传输的时间?

楼主(2012-03-09):
我利用STM32的库函数,使USB的端点0和上位机通信,用的是控制传输。USB这一块,是在Custom HID这个官方例程的基础上改动得来的,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发现一个小问题,请看以下通过Bus Hound抓到的数据。
为什么建立过程(1)与数据过程(2)之间,间隔了16ms?
在建立过程(7)之后,为什么返回了一个USTS(8)?
这是不是下位机没有及时响应引起的?
现在要求通讯时间尽可能的少,怎么样解决以上的两个问题?
我刚刚接触USB,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提供一些思路。谢谢!

Bus Hound 6.01 capture on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x86).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24) 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
            (25) HID-compliant device
            (26)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27) Kingston DataTraveler G3 [ROM=PMAP]
            (28) EMV Smartcard Reader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IN    Data in transfer
            OUT   Data out transfer
            USTS  USB status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Time   - Time the phase occurred in hour:minute:second.millisec form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Time
------  -----  --------------------------------------------------  ----------------  ------------------  ------------
  24.0  CTL    21 09 06 03  00 00 ff 00                            SET REPORT               1.1.0        11:34:48.484                   (1)
  24.0  OUT    06 aa f0 00  0e 80 00 00  00 00 00 00  ff 03 fd d4  ................         1.2.0        11:34:48.500                (2)
                    12 00 1a 0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4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9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1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1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14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1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17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19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2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2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2.240
  24.0  CTL    a1 01 06 03  00 00 ff 00                            GET REPORT               2.1.0        11:34:48.515                  (3)
  24.0  IN      06 55 00 00  0e 00 00 ff  00 ff 00 00  00 ff 02 fe  .U..............         2.2.0        11:34:48.515                 (4)
                   d5 13 18 86                                         ....                     2.2.16
  24.0  CTL    21 09 06 03  00 00 ff 00                            SET REPORT               3.1.0        11:34:48.515                  (5)
  24.0  OUT    06 aa f0 00  0f 80 00 00  00 00 00 00  ff 04 fc d4  ................         3.2.0        11:34:48.515                (6)
                    4a 01 00 e1  a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J...............         3.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4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9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1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1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14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1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17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19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2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2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3.2.240
  24.0  CTL    a1 01 06 03  00 00 ff 00                            GET REPORT               4.1.0        11:34:48.531                 (7)
  24.0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4.2.0        11:34:48.546                 (8)
  24.0  CTL    a1 01 06 03  00 00 ff 00                            GET REPORT               5.1.0        11:34:48.562                 (9)
  24.0  IN      06 55 00 00  18 00 00 ff  00 ff 00 00  00 ff 0c f4  .U..............         5.2.0        11:34:48.562                (10)
                   d5 4b 01 01  00 04 08 04  9d 1c 92 db  a8 bc        .K............           5.2.16

网友A:
几ms的延时无所谓,stall pid不知道为什么,看一下空闲时的EP0端口状态是NAK还是STALL

楼主:
一条指令慢几个ms是没有问题,如果上位机发的指令多了,积累的时间也就比较长了。

网友B:
LZ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问微软的技术支持,这是上位机的驱动控制的,下位机控制不了。

网友C:
应该和下位机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