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C18如何查看ram占用?

楼主(2012-03-09):
好多问题::)

1. MPLABC18如何查看ram占用,map文件好像只能查到rom占用

2. 需要不定时在Flash中存储数据 (pic18f46j50),只能按page存,读到ram再写回去?
    还是可以设置一个存储指针,直接存?

设想是:设定一个带Blank的结构体,进行扫描,再确定数据的位置,不知可不可行?
typedef struct
{
UINT8 Blank;   //0xaa for blank check
UINT32 data1;
UINT32 data2;
UINT32 data3;
}__TYPE_DATA;

网友A:
1. view->memorey usage view
2.只支持块擦出,写入应该可以按个写
最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B:
1、编译/连接后会自动给出RAM的占用比例,看编译通过后的对话框即可
2、FLASH不支持单字节擦除,在擦除这个页面后,可以一个一个向这个页面写入数据。
3、UINT8 Blank在这里Blank已经被UINT8明确定义,长度已经明确确定,不知你还想确定谁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可用的Flash起始位置: 擦除后为0xff,  theData.IsBlank = 0xaa;写入后为0xaa, 不是0xff, 当扫描到theData.IsBlank ==0xff时,就认为这个空间是可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