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像红外一样接收50M的信号?

楼主(2012-03-09):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懂楼主想问什么问题啊。M是米还是兆的意思?

网友B:
找50MHz的解调电路,调制时要么开要么关的就是AM的一个特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50MHz的信号

就是需要的载波信号,同红外的38K一样,然后发射端用高低电平信号调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就是想用个有源晶振做发射,接收端的电路能随便给个图或链接吗?

网友A:
你要的东西叫做无线通讯里的OOK调制,还有50MHz是载波频率还是数据带宽?

网友B:
自己找一个遥控玩具汽车,就是这么做的。
接收部分调整一下中周就可以了。
频率应该在50MHz附近。
原理图网上自己找遥控玩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