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关于串口的图片与资料pdf

楼主(2012-03-10):
http://cdle.net/thread-46076-1-1.html

楼主:
再来个俺们匠人的串口猎人~~~

楼主:
说明书:(本说明书在新版本V31中已经包含)

--------------------------------------------------------------------------------
欢迎使用免费软件《串口猎人》V31 !
--------------------------------------------------------------------------------
友情提醒1:本软件如有新版本,将发布到我的博客《匠人的百宝箱》,欢迎光临!
友情提醒2:点击右侧【清除】按钮,可清除本帮助信息。清除后如想再次查阅,请重启软件。

--------------------------------------------------------------------------------
《串口猎人》功能简介
--------------------------------------------------------------------------------
一、基本功能
        1、支持16个COM口、自动/手动搜索串口、串口参数的设置和查看。
        2、支持查看或修改串口控制线(DTR、RTS、DCD等等)的状态。
        3、支持基本的收、发、查看、保存、载入、清除等功能。
        4、两种收发格式:HEX码/字符串,支持中文字符串。(英文=ASCII码,中文=ANSI(GBK)码)。
        5、大容量的收码区,为了加快显示速度会把超过10K的数据自动隐藏(可以点击【全显】钮查看)。
        6、收码区的显示方式可以灵活设置:原始接收数据、按帧换行、通道数据、发送数据。
        7、可以为收到的数据标注时间和来源。
        8、可以自动比对发码区和收码区的数据是否一致(用于自发自收测试模式)。
        9、收码区的内容,可以点击【转发】钮转到发码区。
        10、可以在每次发码之前自动清除收码区。

二、高级发码功能
        1、自动发列表功能:支持多组(最多16组)数据的轮流发送。
        2、自动发文件功能:支持文件逐行发送。
        3、轮发规则可以灵活设置,比如可以定时发,也可以收到应答后立即发。
        4、轮发的间隔、无应答重发次数和循环次数均可灵活设置。
        5、灵活的帧格式设置。支持自动添加帧头、帧尾、帧长、校验、回车换行符。
        6、帧头、帧尾、帧长、校验,是否要参与校验或计入帧长,皆可灵活设置。
        7、支持3种校验方式:SC(累加和校验)、LRC(纵向冗余校验)、BBC(异或和校验)。
        8、校验码和帧长的长度,可以选择单/双字节。

三、高级收码功能
        1、支持按帧接收数据。
        2、能自动进行帧结束判定(方式非常灵活,可以按帧头、帧尾、帧长或时间)。
        3、即时显示最新一帧内容。
        4、拥有八个独立接收通道,可以自动从指定帧中指定位置收取有效数据。
        5、每个通道的数据,可以独自显示、保存、清除。也可以送到收码区去显示。
        6、可以设置通道收取数据的首地址、字节长度(单字节或多字节)、码制(HEX/BCD)、符号位形式。
        7、示波器功能,可把收取的数据用波形方式显示。示波器的通道数、倍率、偏移、周期、颜色和线宽等可调。
        8、码表功能,可把收取的数据用码表方式显示。(可以设置码表的最大/最小值和报警值)。
        9、柱状图功能,可把收取的数据用柱状图方式显示。(也可以设置最大/最小值和报警值)。
        10、可以把实施绘制的图形保存为图片。

四、其它贴心设计
        1、用户的设置内容,可以保存/载入或恢复默认值。可以选择启动时载入默认值还是上次设置值。
        2、可以通过提示区和状态指示了解软件当前工作状态。
        3、当鼠标停留在按钮、文本框或其它控件上,会获得必要的提示。
        4、右下角的图钉按钮,可以把窗口钉在最前面,避免被其它窗口覆盖。
        5、附送串口电路、协议、码表等参考资料。
        6、在【版权信息】标签页有匠人的联系方式,欢迎交流。

网友A:
谢谢!够详细的了。

楼主:
再来一套磁动力明浩版~~~

简介:
串口调试软件网上流传了好多了各有优缺点,但在自己以前的工作中需要使用到一些特殊的功能,所以自己写了一款有特殊功能的串口调试软件。新年伊始,CDLE结束了第十年的运作,开始第十一年的服务,慢慢会做出一些小的转型,过渡到半运营的状态,发布一个几乎所有单片机爱好者都用会用到的串口调试软件做为开端,这个软件去除了特殊功能,只保留常用的基本功能,使用上和其它串口调试软件无异,但稳定性和速度优于大部分同类软件。

本软件为免费的共享软件,可以自由拷贝,但不得售卖。软件内封装有本站的广告赞助。

网友B:
很好 很强大

网友C:
资料还是很全的,特别是对成本有较高要求的,用两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这种电路还是很好的,我以前有一款产品就是这样的串口电路,省了232及电容。并且稳定性很好的

网友D:
很有用,谢谢啊

网友E:
我又无私的全部下载了~~~

网友F(2012-09-02):
谢谢,正想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