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楼主(2012-03-10):
在电机控制器上使用,桥堆整流之后有一个大电容,使用过程中,会有桥堆击穿的现象发生,击穿后,桥堆短路,会烧保险丝!!
请问大虾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方案没?
以前用在小家电上的整流电路  就没这问题!!

网友A:
桥堆后的电容过大也会造成,在纹波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小一些的电容。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桥堆的峰值电流。

楼主:
有串了一颗NTC,但没效果

楼主:
因为存在断电后又马上上电,这样还是会烧桥堆

网友B:
换Ifsm更大的桥堆

网友C:
要考虑桥堆耐压问题,击穿通常是耐压不够

网友C:
更换耐压高的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