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自己突然想到的问题(应用有此需要)

楼主(2012-03-10):
好象没有书讲到这个问题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ion{

U8  u8[2];

U16 u16;
}t_UN;

t_UN test = {0x12};

问此时

test.u8[0] = ?
test.u8[1] = ?

test.u16[0] = ?

网友A:
test.u8[0] = 0x12;
test.u8[1] = 0;
test.u16 = 0x12;

网友B:
没想通楼主为啥想不出来。

网友C:
结构体和数组

网友D:
LZ是否在担心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

楼主:
这个问题对于大端和小端是不同的

楼主:
没想通楼主为啥想不出来。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是想完成仅对指定的变量进行初始化,且联合实际很复杂(比如多重结构,前后顺序颠倒,大小不一致等),这里演示的很简单

网友E:
要考虑大小端的问题。还要看编译器条件和处理器情况。

楼主:
得出一个结论,不知是否正确
对于联合变量进行定义+初始化,只能初始化联合的第一个变量(包含结构体等)

网友F:
我的习惯是在需要存储的大型结构体最后面加个CRC32,存储、读出、传输时两边各算各的,正确后再接着判断校验一些重要的值。
系统硬件可靠的话运行起来就没太大作用了,但起码在开发调试时可以顺利很多

网友F:
传入的参数也都assert一下,反正发行时会自动屏蔽掉

网友G:
在结构体里搞个type变量

网友H:
这个需要看你的编译环境是 大端在先还是小端在先
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简单的试一下

网友I:
软仿真马上看到结果

网友J:
联合体,呵呵,同用一段空间···

楼主:
我在9L的结果是正确的
以前真不知道这个规定,大部分的书都没有讲到这个

网友I:
不就是联合嘛,基本C语言都有详细说明,实际要看编译器的大小端

楼主:
不就是联合嘛,基本C语言都有详细说明,实际要看编译器的大小端
引用 网友I:
是怎样对联合进行定义时的初始化

楼主:
typedef union{
        struc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z;
        }st;

        int w;
}t_UN1;

typedef union{
        int w;

        struc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z;
        }st;

}t_UN2;

如果只想对其中的y成员初始化为1,请问以下应该怎么写(KEIL C51)

t_UN1 un1 = {xxxx};
t_UN2 un2 = {xxxx};

网友K(2012-07-09):
这个问题对于大端和小端是不同的
引用 楼主:

没错,关键看大小端啊

网友K:
联合体在MISRA是明文禁止使用的
移位才是王道,要写大小端兼容的代码

网友K:
为何要纠结于编译器的上电初始化,
写个初始化函数,上电调用一下,省的这么麻烦,耗不了多少code的
求解答?

网友K:
又见0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