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联函数问题

楼主(2012-03-10):
(无正文)

网友A:
调用函数要做很多工作:调用前要先保存寄存器,并在返回时恢复;复制参数;程序还必须转向一个新位置执行。

把函数指定为内联函数,就是把它在程序中每个调用点上“内联地”展开。相当于直接把函数代码放在调用点了。
这样比调用函数快得多。

网友B:
这应该是C++基本知识,2楼的大侠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C:
主要是调用时效率高

网友D:
C++priner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