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电路逻辑门难题

楼主(2012-03-10):
如何能用最小的输出信号做出两个1:8脉冲?同时有相位差的数字门电路?先谢。。

网友A:
A,B是任意频率么?

网友B:
用一大堆数字电路搭?
用单片机吧,又省又好又快
若是想炼摊可以这样考虑:

倒做
1. 做一个8x4=32倍的脉冲发生器,称之为YYYY
2. YYYY的Q端就是C的4倍频,Q\是D的4倍频
3. 根据这个思路,A,B依法泡制
4. 用multisim验证一下,是否你要的波形

网友B:
妈哎搞德,LZ累不累鸭,哈哈,阿拉漆力湿勒

网友C:
楼主图有问题。C、D如何能通过A、B分频获得?恰恰相反,C、D只能通过A、B倍频获得。或者图画反了?

如果真是从楼主A、B倍频获得C、D,电路可不简单,得用PLL。

楼主:
大家好,电路图上的意思是从A、B两个脉冲各做一个倍频1:8,,3楼他做的电路好象是反过来了,C、D作输入,A、B作输出了。用单片机怎么样做昵?

楼主:
自己顶一个,是否能用单片机来完成呢?

网友B:
那就只好用CD4046+CD4518→锁相倍频了,你要相位差1/4,还得动动脑筋.
用单片机吧.
A的频率是事先预知的吗?是的话较方便.
例如:预知A的高电平宽800ms,则
A←1,B←0,C←1,D←0
延时50ms后
A←1,B←0,C←1,D←1
再延时50ms后
A←1,B←0,C←0,D←1
......
根据50ms这个差,按要求波形,让I/O口去作相应变化

网友C:
如果A,B频率稍高,比如大于1MHz用单片机就很难办了。

如果频率大于1MHz,但不算太高就用DSP,道理与单片机差不多。

如果频率更高用FPGA,而且不用写代码,直接用片内的PLL倍频。非常简单,工作频率一般达到200MHz容易。大于200MHz小于1GHz亦可,不过fpga芯片昂贵。

还有就是用专用芯片,比如楼上的办法:CD4046+CD4518→锁相倍频。但CD4046的频率不会大于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