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问题

楼主(2012-03-10):
我在调试DAC161P997,430和DAC的第4、6脚是直接耦合,没加变压器隔离,现在在仿真时单片机只有持续给DAC送数据,DAC的输出mA 值才是正确的,第一次送数据和第二次送数据之间只要稍加一点延时,显示的mA 值就错了,求TI老大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时序出错!
  具体请查看DATASHEET!仔细对照!

先前使用一DAC也是一样,我按照DATASHEET编写,偶尔会小一倍。 最后找到是发完后延时时间不够。

网友B(2013-03-08):
hi,liedc   抱歉,打擾了。
想向您請教有DAC161P997電流輸出控制,
因有看到您是直接430和DAC的第4、6脚是直接耦合,没加变压器隔离
可正常的控制電流輸出,是否方便參考您的硬體接線與時序控制的程式呢?

目前自行測試,無法成功的控制電流輸出。想參考一下大大,您的接線圖與時序控制程式。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