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datasheet的图表

楼主(2012-03-10):
各位大虾 这种图怎么读,是对数吗?有不等距的10个,但感觉不是1--10这种意思,哪位知道。 每个格子应该代表多少?
先谢谢了!

楼主:
许多datasheet的上的特效曲线,都是用这种不等间距的图表,来表示的,每个格子的具体含义又不太明白,以前按2来算,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个人感觉是2

网友A:
这是对数坐标系,恭喜你答对了,这根线就是2!

楼主:
谢谢
怎么理解这些格子,为什么要这么画?
依次是(图上标的1)- 2 - 3 - 4 - 5 -6 - 7- 8 -9 - (10图上的数),是这样吗?
图上的2 就是2ma,10就是10mA?

网友A:
对数坐标系,可以在比较小的纸面上表达大范围内的数据,楼主试下一下,如果用线性坐标系来画,这张图是不是要几米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