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FWFSELECT的设置

楼主(2012-03-10):
se, pi, gp
GPIFWFSELECT这个位如何设置,一直搞不懂,比如GPIFWFSELECT=63,到底什么意思都不明白

网友A:
SINGLEWR1 SINGLEWR0 SINGLERD1 SINGLERD0 FIFOWR1 FIFOWR0 FIFORD1 FIFORD0,这8bit如何设置

网友B:
GPIFWFSELECT 8位 分别是单字节,单字读写和FIFO读写。先看是那种然后就知道是那两位控制。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根据这两位的值,就知道是那段描述符。

楼主:
是这样的啊,多谢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