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话远程控制系统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10):
这是小弟最近做的一个小项目。电话远程控制系统,有语音提示,带射频收发模块。
存在的问题:1、接在小型的电话交换机的分机上面可以较正常的工作。但是音质不好,有失真。电流约为17ma左右。稳压二极管上面的电压只有7v左右。
2、接在直线电话机上面,可以实现摘机,另一端几乎听不到声音,也无法解出DTMF信号。怀疑所有的信号通过12v稳压二极管衰减掉了。12v稳压二极管上面电压有13v多,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能解决。请问电路中存在哪些问题,我该如何做,望大家不吝赐教?小弟一定虚心接受!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7%94%B5%E8%B7%AF%E5%9B%BE.jpg
图见附件: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7%94%B5%E8%B7%AF%E5%9B%BE.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7%94%B5%E8%B7%AF%E5%9B%BE.jpg

网友A:
先检查你的系统是否跟大地存在任何通路,如是,切断它再试。

网友B:
应该把C202去掉,同时C204换小、或在稳压块前加一个隔离电阻、或加一个电感线圈

楼主:
2# chunyang 应该不存在通路吧,我没有用外部电源供电。是直接从电话线上面取电的。2、我用一个三极管做的一个简单的电流源,发现它的交流电阻好像也不是很大,因为我分别测量A点的声音信号和B点的声音信号,发现B点幅值将近A点的一半,这是否也就说明交流电阻也只有100欧呢?而后我查阅模电书籍,看到的是电流源的交流电阻在几百千欧以上,按道理来说,B点的幅值应该接近于A点的幅值才对,是我搭的电流源电路不对吗还是?

网友B:
电话机的原理基本都一样,你可先用现成的东西试试。从电路看,你的接法是有问题

楼主:
5# YT10L ,谢谢你的回复,这两个电容我有去掉试过,也没有好的效果,三端稳压芯片他的输入电阻应该是很大的,电声信号应该不会从这里被旁路掉吧,直接接在直线电话线上面,电流太大。而我的系统大概用不了这么多的电流,多余的电流就从12v的稳压二极管旁路掉了,

网友C:
电话机摘机后供电方式会变成恒流供电,一般18mA左右。直流电压视负载而定。
交流成分阻抗是600欧姆,你这里没有2/4线变换电路,可以尝试添加一个变压器,先把交流和
直流隔离再说,后面的电路驱动起来也容易,不过要加放大,codec可能不足以直接驱动。

网友D:
就你牛,A92后面接三端稳压?。

网友A:
注意摘机电流最好控制在20mA左右,然后就是匹配了。

网友E(2012-07-09):
学习了  呵呵  电话程控没搞过   难点在通信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