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的一个中断问题

楼主(2012-03-10):
pic16f1824外部中断不触发的问题
,反复看了手册,没有发现设置不妥的地方。

代码很简单:

设置部分:
OSCCON = 0XF0;        //8M*4倍频//    OSCCON = 0XFB;        //内部振荡,16M主频
OSCTUNE = 0x00;

RA5中断相关设置:
INTCON = 0Xc8;     //设置外部电平中断,打开中断总开关

TRISA = 0x20;        //RA5输入
ANSELA = 0x00;

WPUA = 0x20;       //RA5加上拉

IOCAP = 0x20;  //RA5电平变化中断使能,同时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
IOCAN = 0x20;
//中断部分
void interrupt time()
{
    if(IOCAF5 && IOCIE)
    {

//端口变化
        IOCAF5 = 0;
    }
}

请问哪里设置不妥,中断一直不进,

网友A:
PORTA.5,LATA,5设置为输出高电平,TRISA.5设置为输入

其它看关于中断等寄存器

楼主:
PORTA.5,LATA,5设置为输出高电平,TRISA.5设置为输入

其它看关于中断等寄存器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理解。
yewuyi 是让我先把端口设置为输出1,再设置为输入?

网友B:
有无可能RA5属于外部中断,所以需要设置外围中断标志位,好像是PIE?

楼主:
原因找到了,实际已经进入中断了,是判断进入中断的现象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