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的PB1(OC1A)的输出问题?急急

楼主(2012-03-10):
各位大家,我在一个产品上发现其ATmega8的PB1(OC1A)可以任意输出一个0~VCC的电压值,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不是PWM波形,不知道各位大家知不知道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我只知道用PWM输出方式是可以输出不同电压的,但是用示波器测量时,波形应该是方波,而不是一定电平的直线~,请大家帮忙解解惑~

网友A:
pwm的原理大概是这样,当VCC是5v时,占空比比如说是2/5,那么输出电压就是5x(2  /5)=2v
oc口输出的应该是方波,可能测量的是经过整流后的电压值!!

网友B:
应该要整流输出才是模拟电压

楼主(2012-04-09):
经过实际确认,确实是PWM输出,输出之后经过RC滤波整流之后变成模拟电压的~

网友C:
外部有RC就对了,很多正弦波电源的参考波就是CPU通过SPWM输出再滤波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