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567应用

楼主(2012-03-10):
新手请教,现用,LM567做调频,把音频信号(柱体咪头所发)加致567,由其输出一个调频信号,再把此信号加载在直流12V电上,并取出来,然后再经过另一个567做解调,放大,为什么实现不了。是调制输出功率的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A:
首先,MIC信号不能直接送入567,要先放大到足够幅度,去看567的手册,看其要求多大的输入信号幅值。其次,耦合电路要适当,负载上要串电感以阻止高频信号被旁路。最后,接收侧的信号也要先放大后再送入567。另外,你的电路设计当然要正确才行。

网友B:
你要贴图,没吐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