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调频信号加载方法

楼主(2012-03-10):
有线调频信号频率在200KHZ,如何能加载在12V直流电上,并从直流12电源上取了来,200KHZ幅度10V Vpp,电流7mA,
为什么用电容电电感加载后不能提取了来。

网友A:
用电容或者电容+变压器耦合,但不要指望也不需要10V/7mA这样的耦合强度,取出时用同样的方法,但另外注意要在负载之前串一个电感阻止旁路高频信号。取出的信号要经放大后使用。

网友B:
合路分路都比较容易,电路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