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隔离信号?

楼主(2012-03-10):
测隔离信号时。如,看6N137波形时,输入输出信号隔离,示波器的地线接输出信号的地,为毛可以测到输入信号的波形?
单片机的电源VCC是电脑usb提供的,右边输出VDD和VSS是外接的一个开关电源。看波形的时候示波器地线接在VSS上,居然能看到VCC的5V和IO口输出的数据,而且都是对的。

网友A:
给出你的电路图。

估计你的地线没有隔离造成的,也就是输入输出共地了。

楼主:
给出你的电路图。

估计你的地线没有隔离造成的,也就是输入输出共地了。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啊,输入端和单片机用的一套电源,输出用的另一个电源(开关电源的5V).我凌乱了!

网友B:
请楼主上图,如果测量没错,应该是隔离开的两个部分还是公地的

网友B:
再上电源部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边的VCC是和单片机一样,电源是电脑usb口(编程器)提供的。右边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的(不是DC-DC,是市面上卖的开关电源220AC——5VDC).难道是共地?

网友B:
从现象来看,应该是公地的。

楼主:
原理上呢?

网友B:
就我了解,电脑内部的开关电源就是不隔离的,USB和市电就是共地的,如果你市面上买的开关电源也是不隔离的话,那就可以从原理上来解释你现在的现象了。

网友C:
大師,講講啊

网友B:
请11楼具体讲下我的错误点,谢谢了!

楼主:
楼上错了
引用 网友D:

说说呗

网友E:
有些开关电源的输出地确实是和外壳连在一起的,lz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了下电脑电源的电路图,应该说输入的零线和火线与地之间通过Y电容连接,而一般的外壳都是接地的,这个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在于次级输出的地与零线,火线或者真正的地线之间是咋样的关系呢?

网友F:
我看主要是     示波器的地是与示波器电源线的地接在一起的。
如果电脑USB的5V是对电脑电源地是5V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了(探头也把VSS接在一起,三方共地了)

楼主:
再补充一点,探头地接左边地的时候,右边输出的波形就不对了。

网友B:
按照19楼的说法,那是相当的离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晚上回去再看看,确定一下。

网友G:
搞不懂你为什么地搭在右边测左边的信号是为什么呢?搭在左边测右边的信号又是干什么呢?

楼主:
搞不懂你为什么地搭在右边测左边的信号是为什么呢?搭在左边测右边的信号又是干什么呢?
引用 网友G:

擦,有啥搞不懂的。很多事情没必要去搞懂,好奇心使了那么一下,结果发现这个现象,不就问问喽。

网友G:
那就有一个解释了,你的电路左边的地是共大地了,你的电路右边的地是隔离的。所以示波器搭右边的地测量左边信号正常,但是示波器搭左边地测量右边信号不正常。其实你的示波器不搭左右的地去测量左边的信号可能也是正常的。

仅仅是猜想

网友H:
左边的地从USB出接的是大地,示波器的地也是大地,示波器的地接到右边相当于两边地接在一起了

网友B:
24楼和25楼说的挺有道理,楼主验证下

楼主:
示波器探头地和大地是通的,如24楼所说。用万用表可以测出usb的地和大地是通的吗?我量的不通啊。但是确实“示波器不搭左右的地去测量左边的信号可能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回28楼,示波器的探头地和示波器的三角插头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三角插头插入插线板后,探头地和地线就等电位了,我刚在我电脑这边测试了一下,发现电脑的USB插入电脑后,USB头的金属跟插线板的地线是导通的,因此确实如24楼所说,并且通过“示波器不搭左右的地去测量左边的信号可能也是正常的”验证了这个事实。

网友I:
示波器的地和电脑的地只要是使用了三线电源插座就会被短接,类似的,楼主所用开关电源的地也很可能会跟接大地回路相通,隔离根本就没有实现。要隔离,必须使用隔离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G:
示波器探头地和大地是通的,如24楼所说。用万用表可以测出usb的地和大地是通的吗?我量的不通啊。但是确实“示波器不搭左右的地去测量左边的信号可能也是正常的”。 ...
引用 网友E:
你用万用表肯定没有量好,我经常出现用万用表量时万用表不叫。还要用万用表的尖尖点。而且你量的时候确保你的USB线插好,电脑插到接线板上并接到了大地。
根据你的测试,你的开关电源应该是个隔离的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勒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谢谢哈

楼主:
我想起公司有个产品,光耦两端使用同一个VCC,我觉得不能实现完全隔离,顶多起到一个保护单片机的作用。

楼主:
我的电脑地没和大地连一起啊

网友G:
你怎么测量你的电脑有没有和大地连一起?

楼主:
你怎么测量你的电脑有没有和大地连一起?
引用 网友G:

USB口的地应该和电脑内部的地是通的吧,这个地和三孔插头的地不通,我是这么量的啊。应该怎么量啊?

网友E:
你用万用表肯定没有量好,我经常出现用万用表量时万用表不叫。还要用万用表的尖尖点。 ...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顶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