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stm32的timer复制一个脉冲

楼主(2012-03-10):
请问,如何利用ETR,ch1或ch2三个输入中的一个作为输入,利用4个输出通道中的某一个,输出和输入基本一致的脉冲,延迟小于5us就行,
要求:不用中断,请问有办法么

网友A:
老师给你出的题目,自己要先动脑筋好好想想,要问也要说出你的想法让别人帮你完善,不要直接就求答案。

楼主:
什么老师出题啊
是实际需要!
用stm32f2已经可以实现,因为stm32f2可以实现100%pwm的情况下利用外部事件清除OCxREF
stm32f1无法用这个方法实现,因为有缺陷,在Errata sheet中已说明。所以我才想要问问有谁有办法

网友A:
哦,这样啊,看着怎么像课堂作业呢, :L

应该有不少办法实现,俺先要去看看手册。

网友A:
请LZ说说怎么能够使用STM32F2的外部事件清除OCxREF实现呢?

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能知道输入脉冲的频率呢?

楼主(2012-05-27):
外部信号接到ETR,ETR设定反相
TIMx不停的产生100%的PWM,同时设置外部事件时清除OCxREF
F1的100%的PWM在清除后无法重新启动
因此,我只能让PWM接近100%,这样复制出来的脉冲上有好多向下的尖峰(宽度小于50ns)。
通过很小的电容滤波后,基本不影响使用,但是让人很沮丧,我是追求完美的人。

楼主:
但是在F2的参考手册中,有这么一句话
In case of a PWM with a 100% duty cycle (if CCRx>ARR), OCxREF is enabled again at the next counter overflow.

所以,被复制脉冲的脉宽误差基本只和产生100%PWM的TIM周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