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问题请进。。

楼主(2012-03-10):
NRF2401工作电压是3.3V,但是我用5V单片机直接与之连接,请问,无线收发模块能工作吗?如果只能用3.3V的电源,那么5V电源串联一个多大的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A:
只要你的5V MCU的IO是弱上拉型的就可以直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STC89C52的P1口连接的,可以实现正常通信么?

网友B:
NRF24X只要电源输入端输入是3.3V就可以,IO口可以是5V的,但要保证IO口的电流不超过1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我可以把5V的电源串联一个1K电阻输入到2401吗?

网友C:
不要这么做,这样极不稳定,应为发射时电流比休眠时大了N倍,休眠时电压可能高达4V,你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构成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电阻要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说的也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