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1F02E 烧写

楼主(2012-03-10):
最近使用这款芯片进行烧写程序,但是怎么也烧不进去烧写电路肯定没有问题, ISP也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烧过这款芯片啊,求救~~~

网友A:
先确定你的串口是否工作正常,这可以短路目标板的RXD和TXD,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发自收确认,然后就是固化选项,仔细看看吧,特别注意复位和时钟的选择。

网友B:
经常用,很容易下载的啊

网友C:
怎么知道电路肯定没问题?

网友D:
如不确认电路,请使用STC的官方下载板,然后STCISP.EXE  V4.88B来测试,肯定可以的。:)
当然也遇到过不行的,后来才知道是USB232线的问题,换线或使用台式机的原生串口即可。

其余的可以参考:http://www.****ducst/STC-TOOL.pdf (13M, 内容非常详细:victory: )

(49)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否可以将你的下载和我讲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这边是建立了最小系统,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B:
1、先检测串口是否能通讯。
2、检查联线是否正确。
3、MCU复位或是否是低电平。
4、给MCU上电,STC出来的IC,内部有一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检查P1.0~p1.7是否有负脉冲输出。

网友D:
还是用排除法,换几个MCU(没理由全是坏的)看看,看能否ISP, 否则就是电路的问题,按我5楼和LS的方法去办吧。:)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太基础的问题了。。
烧写的串口应该使用P3口,结果我用P1口了~~呵呵。。吃一垫长一智啊

网友D:
恭喜LZ.
上次有个帖子也是烧写不成功的,众人给了很多意见,例如换晶振、换串口线、换STCISP软件、换MAX232、换电容,最后解决了--------------------
.
.
.
.
.
.
.
.
.
原来是该同学的最小系统Vcc脚开路了。。。。。;P

网友E:
可为什么只能烧写一次呢?

网友E:
就是没有烧写过的第一次烧没有问题,要在烧写就出现如下: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救?

网友D:
既然能烧写一次,代表电路一般是没问题的。

可提供你的**的型号和检查STCISP的烧写参数,最好贴个图上来吧。
检查有否外接晶振,有否选了P1.0/P1.1接地的选项(就是上面说的第3点)等等,希望你能烧写成功,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 可以烧了~

网友F:
关电,然后上电~~~~~~~~

网友G(2012-08-27):
后面是怎么处理才可以烧写的?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H:
又加了一个过来人,努力啊!

网友I(2014-02-14):
试试在电源处加一个led来放电,反正我的是这么好的

网友J(2014-04-14):
降低波特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不确认电路,请使用STC的官方下载板,然后STCISP.EXE  V4.88B来测试,肯定可以的。
当然也遇到过不行的 ...

顶,希望对使用STC-ISP不能下载的朋友有帮助:
《宏晶STC单片机使用STC-ISP串口烧录失败的原因与解决汇总 (Ver0.99.11)》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victory:

(3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