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用通讯线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03-10):
小鸟,最近看到一个带保护的485的总线的图,其中的TVS是过压保护的,可以理解。总线上串联的电感L和对地接的电容C应该是起滤波作用的吧,其数值是怎么选的呢?另外与SP485连着的电阻R7,R8,R9起什么作用?
小鸟没什么经验,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
R7,R9应该是上下拉电阻,提供静态偏置电位,R8的作用还是是阻抗匹配,详细的可以看CHUNYANG大哥在论坛上传有关485的资料。

楼主:
2# yhf311 chunyang给的那个链接点进去,木有啊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仔细看下这份资料

楼主:
5# yhf311 好的,谢了,我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