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 C0模式怎么向E2PROM写东西

楼主(2012-03-10):
请问C0模式下怎么向E2PROM写8bytes的数据

楼主:
用68013直接写?要不是的话怎么生成iic啊

楼主:
各位前辈求知道呀!不要不屑一顾呀

网友A:
用控制台程序cyconsole,第一行有个按钮 S EEPROM,选中8字节二进制文件,即可。

二进制文件的样子,在c:\cypress目录下有个例子,自己找找修改下。不修改也应该能用起来

大致是这样,最近脑子有点短路,你试试看。

网友A:
一共8个字节显然用不着专门的生成工具,只要有个HEX编辑软件,把示例的二进制文件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恩 你说的那种方法是好用的  还有个问题请教C0模式下的Scrip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说不直溜,我不用C0。大致是,C0枚举之后,主机向外设下载固件,这个过程需要的文件应该就是script。它是一个中间文件,是不是51机器码我也说不清了。

网友B:
为什么我不能发帖   为什么我不能下载文档  明明积分够了啊??????求指教。。。。。。。。。

楼主:
请教一下.inf文件中的  %CyLoad.SCRIPTFILE% = 1是什么意思?用C0模式必须要自己用DDK编译一个.sys文件么?
5# dqyubsh

网友A:
=1意思是拷贝该字符串代替的文件,大概吧,你整一句,没头没尾的谁搞得清。

用CY的SYS就可以,不用自己开发。

楼主:
恩 以下是我对68013驱动的一些理解,如果不对敬请指正。当用到C0模式的时候是不是插上后先读取EEPROM中前几个字节中的PID/VID,根据这组PID/VID找到对应的.inf文件,然后该inf文件引导sys工作,sys负责把程序下载到68013中,然后重新枚举,此时读到的是固件中写的PID/VID,根据此组PID/VID找到另一个inf文件,该inf文件引导另一个sys进行驱动,该sys保证实现cypress提供的API的各种功能从而进行上位机程序的开发。
有几个问题:
1)第一个.sys下载的固件就是那个script么?
2)C2模式下启动为什么重枚举?为什么要用两个VID/PID?固件中有一组VID/PID不就行了么?(因为它不需要第一个inf的引导去下载固件)
3)Cypress提供的开发包inf都在哪,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我用C2模式启动(开发包版本3.4.1),上位机好像(记不清了)没改什么,我自己编了个PID/VID写进EEPROM,下载固件到EEPROM,好使,查看设备的PID/VID是cyload.inf中的PID/VID(也是固件.a51中的VID/PID),没找到对应EEPROM中的VID/PID的inf文件,那我在固件中的VID/PID是为谁写的?没找到那个inf。
用3.4.7在Driver中只找到了Cyusb.inf,该文件中PID/VID都是XXXXX好像没什么用,要自己定义,除此之外没找到可用的VID/PID。
10# dqyubsh

网友A:
1)只有一个.SPT是你的代码编译得到的,KEIL生成.HEX,CYPRESS将.HEX转换成.SPT。SYS就是将它下载到68013。
2)C0模式有重枚举,C2模式不记得有重枚举了。你说的两个INF文件之类的,很玄妙,至少C2没你说的那么高深,哪来的那么多INF,搞死人不偿命啊。
3)新版驱动的INF在一个安装目录里,有XP32/XP64/VISTA/WIN7 32/WIN7 64的差别,每个目录对应一个目标操作系统,这个是很好用的,改一下VID/PID就可以了。
4)VID/PID应该向USB.ORG付费申请,或者租用其它公司闲置的,这个应该与设备一一对应,切莫使用CYPESS缺省。

楼主:
inf改好了,这回好使了,但是为什么非要我手动安装而点击自动安装Windows找不到呢?
12# dqyubsh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驱动未经微软认证,人家又不认识你,干嘛给你自动安装。

楼主:
哦 3Q了
15# dqyub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