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桥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2-03-10):
一个测量电桥,供电电源为5V,但不稳定。用单片机的AD采集输出电压,请问这时候,单片机的AD的基准电压是接电源好呢,还是要加电压基准芯片?

网友A:
当然加基准好。

网友B:
1桥电路最好电流源做激励
2电压源也要电压稳定
3AD肯定是基准源好

网友C:
1、理想的情况如楼上所说:稳定的测量电桥供电(电流源或电压源激励)+基准源AD采样。
2、如果说由于条件限制,测量桥的供电难以做到稳定,那么AD的基准还不如用也测量桥一样的电源(适当的分压以适合AD基准电压,注意这时候别加多余的滤波,要的就是AD的基准跟随着测量桥供电电压的变化)更好些。这样可以补偿大部分供电不稳造成的误差(因为测量桥对于比较低的频率来说很接近于纯电阻性质,移相可以忽略)。

网友D:
电流源的稳定性比电压源难的多。

网友E:
如果是相对测量,则基准跟电桥的电源关联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F:
:D电桥用过惠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