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实现千兆以太网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2-03-10):
想利用nios ii配合Three Speed Ethernet实现千兆以太网,外围的PHY打算用88e1111,能否很容易实现?
请问保守来说能实现的最小发送速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A:
按道理讲NOIS ii肯定能实现,
外围的PHY我就不了解了。

发送速度,最小的时候可以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择的PHY是就是千兆的,应该没问题,主要是我不知道在fpga内部nios配合TSE IP core能否比较高效率的实现?还是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逻辑应该也有,但是收费
NoisII我忘记了收费没有。

如果是FPGA就是这个方案了。

楼主:
逻辑应该也有,但是收费
NoisII我忘记了收费没有。

如果是FPGA就是这个方案了。
引用 网友A:

IP核也是收费使用的

网友B:
介意,外部用PHY,MAC自己实现。

网友A:
嘿嘿,那还是用我们XILINX吧。

网友C:
NIOS II 看什么器件吧,一般CYCLONE IV能跑到100MHz
如果你用DMA传输的话,每个时钟传32位,传输速度就是400MByte

楼主:
NIOS II 看什么器件吧,一般CYCLONE IV能跑到100MHz
如果你用DMA传输的话,每个时钟传32位,传输速度就是400MByte
引用 网友C:

发送速率只要能保证在500Mbit以上就好。
器件选择的cyclone iii,nios系统的时钟也能在100mhz吧?
会不会真正实现起来时nios的每次写不仅仅是一个时钟?

网友D:
7# GoldSunMonkey 猴哥来帮赛灵思打广告啦~~

网友A:
7# GoldSunMonkey  猴哥来帮赛灵思打广告啦~~
引用 网友D:
干这个职业嘛~

网友E:
买xilinx找猴哥 打5折

网友F:
都是害人的主。NIOS就是烂。20MBIT/S还差不多。还500

网友G:
既然找猴哥当版主就是想把x家宣传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