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方案求教

楼主(2012-03-10):
温湿度信号,要转换成两路0-5V的电压输出。单片机用的是STC12 1T的,
1)想用自带的两路8位PWM口模拟,可是传感器是SHT10,是16位数据,这样精度是不是影响太大了?有办法实现两个16位PWM输出吗?
2)用DA芯片,外围算起来不便宜啊,有合适的芯片推荐吗?或者其他性价比合适的方案请教。
不知道现在一般都是怎么做的,都是用PWM吗?菜鸟求教,感谢围观。

网友A:
要模拟输出,那还不如换个模拟输出的传感器,何必这样多此一举,画蛇添足的。

楼主:
楼上老师,这个温湿度变送器原来是设计RS485信号输出的,现在想在板上增加模拟量输出部分,客户选择哪种输出方式就选择哪部分焊接,本意如此,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