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 怎么画等长线

楼主(2012-03-10):
我知道如何使一组net class 等长,可是问题是我的ddr的数据线到控制端连有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这样的话没法在DXP中设置最大长度,因为我是需要两边的线加起来等长的,不知道遇到这样的问题各位是怎么办得呢?反正我是手动调,用excel表做计算把两边的线加起来的。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网友A:
ad6可以通过设置规则定义等长线,最后手工调整,不需要计算,上pcbbbs看看
或者有教程指导的,但是不太好用

网友B:
根据手册,算出容忍长度误差,你会发现布线很轻松……

网友C(2013-01-24):
DXP做差分等长以及T型线太简单了   为什么楼主不去百度搜一下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XP做差分等长以及T型线太简单了   为什么楼主不去百度搜一下教程

T型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笑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笑什么呢

过年嘛,必须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过年嘛,必须笑

猴哥说的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猴哥说的对

全家都开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全家都开会

猴哥全家开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猴哥全家开会?

怎么不可以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可以么?

猴哥家里面多数少人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猴哥家里面多数少人呢?

保密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保密啊

这绝对是秘密。
万一有个二奶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