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去除电源干扰

楼主(2012-03-10):
最近做个小计数器,用的是5V的开关电源适配器,是那种和手机直充一样大小的充电器,结果计数器数字不定时的会跳变,我试过用干电池供电,也试过用大的开关电源盒供电,都没这种情况,甚至夹上示波器的地线,也能避免这种情况。
我想找个办法能把这个干扰去掉,也试过在输出端加一大一小两个电容,还是不行,拆开那个充电器,看到输出端是220uf电容,470uf电容,和一个10uh电感组成的滤波器。求高手帮忙,想个办法去除干扰。

网友A:
“甚至夹上示波器的地线,也能避免”建议上图欣赏一下,:lol
有示波器也可以看看那干扰图啊
并个104的CBB电容看看

网友B:
你得找到干扰源在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4有并啦,一开始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用了上面那一半

网友A:
此计数器高通的,晕啊!
型号内阻有51K
建议5V电源加个RC滤波到输出R,3K,C 104,电源内阻大了,那104就有能力滤掉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WG112是个韦根传感器。
VIN的频率我这里用的不会太高,最高估计也就在工频左右吧。
那个电路图是传感器的厂家在产品说明书里附的,直接拿来用了。其实类似的图也有,比如有将1000p的电容改成二极管的,我也搞不懂那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