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的串口接收

楼主(2012-03-10):
请问  利用stm8L的串口和计算机通信,通过串口用查询方式发送给计算机数据没问题,但计算机采用串口接收中断的方式发数据给单片机就始终出不了中断,当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不进入中断,不知为什么?下面是我用串口从计算机发数据给单片机的配置:
void main(void)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2);                                    //系统时钟2分频后变8M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开启主时钟分配给uart的外设时钟1

       USART_DeInit(USART1);                                                              //uart相关设置的回复默认值

       USART_Init(USART1, 115200, 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 ,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Rx);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2,GPIO_Mode_In_PU_IT );

       USART_ITConfig ( USART1, USART_IT_RXNE , ENABLE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开启uart串口,使其工作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等中断后在中断函数中使灯亮。

}

网友A:
USART_ITConfig ( USART1, USART_IT_RXNE , ENABLE );
换成
USART_ITConfig ( USART1, UART2_IT_RXNE_OR , ENABLE );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