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CL7135,这种程度已经不能叫误差了。

楼主:
用面包板搭了个ICL7135的电路,典型的7805供电,7660提供负5V,MC1403过分压电阻提供1V基准电压。
通过单片机串口接法连接ICL7135,利用BUSY控制单片机中断,门控方式计数,输入端开路时可是读出来的数字经常是 +20001 或者 -20001(即满量程,已经预先减去10000积分脉冲),有时候也会出现几百或一千多但是如果用电池并入输入端,可以识别正负极。4位半的AD,就这样在我手里变成1位的了。。。。。

单片机的程序我测试过,用来连接一块7135的成品表头,读数和表头是一致的。

测试过正负5V,和1V基准电压都没错,0.1uF是用瓷片电容,两个1uF是用独石电容,积分电容是用0.33uF的CBB电容。

频率我试过直接用单片机的P1.0,输出102.4kHz、251.34kHz 甚至50.27kHz(用11.0592晶振的悲摧,没办法输出整倍数的方波)统统不行,没有明显改善。后来干脆用4M晶振分频输出最典型的125kHz,还是不行,基本可以确认不是频率的问题了。

然后又把数字和模拟地分开走线也不行,有网友说可以把第9脚,即IN-接地,我也试了一直输出+20001.......
-----------------
终于搞定了。用万能版,之前用看过网友在面包板上搭建这个表头,或许是面包板有问题,也许是能力不足。。。。
本来不准备贴图片的(我总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因为之前的原理图有一处明显的错误,而且居然发现有网友转载了。为了避免之前原理图误导新手,在结帖之前重现发一个修正过的,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有更好方案的朋友,本着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提供更好的原理图,照顾一下新人。

说明一下:
1.之前的原理图ICL7135的第6管脚连着的100K电阻接错地方了,应该接在0.47uf积分电容的另外一个管脚的。
2.和官方的典型应用不同:ICL7135的第9管脚 IN- 要接地,不然电压测不准确,而且飘得厉害,我测1.6V的电池,只有0.8V。
3.和官方的典型应用不同:ICL7135的第9管脚 IN- 和 ICL7135的第10管脚 IN+ 之前要接一个 1M 到 10M 的电阻,不然输入开路的时候,表头读数不为0,而且会乱跳。理论上选用的电阻越小,表头开路的时候越快归零,电阻越大对测量的精度影响越小。

网友A(2012-03-11):
面包板搭的电路很容易接触不良,嘿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别说面包板了,就是焊接的实验板,如果焊接水平差,照样出问题。

网友C:
输入端短路和接到满量程进行测试
然后测量一个固定电压进行测试
会分析出问题的

网友D:
不是你的硬件就是程序问题。即使用洞洞板做,跳动也就几个数字。

楼主:
To: aihe 和 gx_huang 谢谢,这个我也明白。我只是想在焊接电路板之前把零件大致的确认下来。

To: kymcu51 我把测试数据发上来,请帮我判断一下。

To: coody 可以肯定是硬件问题,因为测试经过测试,可以正确的读取成品表头的数据,而且没有误差。
输入端开路的时候

输入端短路的时候

楼主:
然后又根据论坛里的朋友 12864 的建议:“你可以输入端接一个1M电阻,没有直流偏置是不行的。”。
于是我在 IN- 接一个 1M 的电阻对VCC,情况好像有稍微改善。。。。

测试结果如下:

接1M电阻开路的时候

接1M电阻短路的时候

楼主:
接1M电阻,测试一个电压为 1.642V 的 AA电池

可以看到电压读数好像几乎都是满量程,让人怀疑参考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接1M电阻,测试一个电压为 1.642V 的 AA电池(反极性测试

测试结果和开路差不多。。。

楼主:
重新发个加了电阻之后的原理图:

做这个电路的朋友请指教。官方文档 IN+ 和 IN- 的确是没有加电阻的,我不管是加还是不加都不行。
或者其他地方有错误?

网友E:
等我有时间了,我还是要做一个7135电压表以解当年心头之恨。

楼主:
楼上的兄弟用7135也遇到过麻烦?

网友F:
好麻烦呀...仔细学习中

网友:
在IN+和IN-引脚都接一个100k到1M的电阻到地呢,这样就等于完成了直流偏置。但是我不确定7135内部是否施加了直流偏置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楼上的热心帮忙。

网友G(2013-03-23):
非常感谢,我们也正在用这个芯片来做项目。

网友H(2013-04-28):
留个脚印,正需要。。。

网友I(2013-12-06):
我想问下,我使用仿真icl7135过程中,如果负电压接口直接接-5v电压,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如果用+5v的先采用icl7660转成-5电压,在接入负电压接口,就没**常工作了,为什么啊,现象是ovr那个端口显示高电位,求解啊

网友J(2014-01-08):
请问下,模拟输入那端直接接电压可以吗?+IN接5V,-IN接地。这样接会不会直接把ICL7135给烧了啊?

网友K(2015-10-09):
测量电压不输入电压怎么能行?也不用担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