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2H5QD用外部晶振配不了80MHZ

楼主(2012-03-10):
用这个来配置80Mhz,程序跑飞: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但如果使用内部振源就正常配到80Mhz: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INT | SYSCTL_XTAL_16MHZ);

当然我的外部晶振是正常的,当这样配置50Mhz时是没问题的: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结论是当有小数点的分频数(如SYSCTL_SYSDIV_2_5)与SYSCTL_OSC_MAIN 共存时就出错。

请大侠帮忙看看,俺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个版本的芯片?如果是A0版本的工程样片,是不能配置80M。

楼主:
是研讨会的开发板:EVALUATION BOARD
里面的芯片型号是:LX4F232H5QDF1GA1

楼主:
总之用有小数点的分频数+外部晶振都不行。
如:SYSCTL_SYSDIV_4_5 | SYSCTL_OSC_MAIN

网友B:
我就遇到过晶振的问题,当时把我搞废了哦,, 第三方是

楼主:
晶振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分频数是整数都正常,即使这样配到100M:SYSCTL_SYSDIV_2 | SYSCTL_OSC_MAIN 也行。

网友A:
A1好像也不能设置到80M,您看看勘误表,量产版本应该是A2.

网友C:
楼主遇到的是A1版本样片的BUG,有部分芯片运行在80MHz时会有不稳定情况,如程序跑飞等。这个BUG在后面的版本中有修正。具体情况楼主可以参考下TI的勘误表

网友D:
不使用ROM_库,使用driverlib源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玩过,楼主已经看是玩M4了啊,真快

网友F:
我也没玩过。差距啊,

网友G(2014-01-08):
TM4C123这个系列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