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负载问题

楼主(2012-03-10):
交流电通过变压器隔离后加到电阻上,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假设变压器为理想变压器,功率因数是1还是小于1  ?

网友A:
負載是電阻,當然是阻性的了

网友B:
不管变压器是否理想,都是感性负载,当变压器是理想的,则是0.5L,如果为不理想,则由于初级线圈的电阻占主要,此时功率因数会介于0.5L到1之间。

楼主:
对于理想变压器,变压器不消耗能量,它还是负载吗?

网友C:
单纯大型工频电力变压器来说,效率轻松达到95以上,

网友D:
是什么负载要从哪看,从电网看去是感性负载,从变压器的次级看去是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