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1000传感器放大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2-03-10):
打算用ad8221,可以么,对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A:
可以的。但是,如果精度要求高,那么用Pt1000是不如用Pt100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Pt1000不如Pt100?

网友A:
铂电阻都是分等级的,比如B、A、AA,而Pt1000很难找到高等级的。
铂电阻大体可以分成薄膜和线绕两类,Pt1000大多为前者,体积小价格低,但性能一般。
要想高精度,选线绕的Pt100。
即便线绕的,也是线越粗性能越好、老化越小,因此,标准铂电阻用Pt25,甚至用Pt10。
想了解更多信息,参考我的帖子: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7964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到了,多谢!

网友C:
认识了,想了解更多的传感器方面的知识,可以访问传感器专家网,www.sensorexpert.com.cn

网友D: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E:
直接用差分输入16位或以上的ADC,不需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