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应该选择何种电机呢?

楼主(2012-03-10):
电机通过涡轮蜗杆(或齿轮丝杠),驱动一个机械装置做直线往复运动,行程范围大约60mm以下,可以在任意位置停下,定位精度1mm应该足够了。现在通过大致估算,需要电机输出约5NM左右的扭矩。
我接触过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觉得都可以胜任。交流电机可能也可以,但由于其它原因,不想用交流的。
希望成本低些,尺寸小些,那么直流和步进电机,哪种更合适呢?

网友A:
直接驱动不行,可以用齿轮箱啊.
齿轮箱减速度,加转矩

楼主:
我不是问如何达到5NM的扭矩。能达到这个扭矩的直流和步进电机都存在,即使没有也可以通过减速箱达到。
我是问用哪种电机比较适合我的需要,直流还是步进?

网友A:
直流电机要用编码器或位移传感器做闭环,定位要求不高的,麻烦.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再宽的,可以用限位开关.

网友B:
直流马达驱动简单,定位麻烦,需加装光电编码盘,若是固定行程,用直流马达是上策
步进马达位置控制较方便,驱动较复杂,任意位置还是选步进马达吧,估计加装光电编码盘赤手空拳会有困难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倾向步进电机,但5NM步进电机+驱动太贵,成本受不了。若是小扭矩步进+减速箱达到5NM,然后再连接蜗轮蜗杆是否可行?

网友B:
步进马达再加减速箱?有点舍长取短了.
要是精度不高,速度较慢,可选直流马达+减速箱,在马达出轴上做一标记,用反射式红外探头检测马达转过的圈数.每圈一个脉冲.
假定三级齿轮减速,速比30,丝杆螺距1mm,60mm行程丝杆需转60圈,马达需转1800转.
根据1mm的定位精度,马达在1mm内转了30圈,控制精度应该足够有余.

楼主:
直流马达扭矩5NM,可能价格也不低吧?另外停止时可能刹不住车,不能象步进那样随时停止,影响精度。

为啥“步进马达再加减速箱?有点舍长取短了”?

网友B:
小功率电机停车时反转0.1秒制动很有效的,哈哈,时间长短要根负载大小试.
根据1mm的定位精度,马达在1mm内转了30圈,控制精度应该足够有余.都停电了,不会再多转几十圈吧.

http://www.kinglymotor.com/cn/products-tid-7.html
http://www.fengquanmotor.com/uppics/201192110492262199.pdf
http://www.fengquanmotor.com/product.asp?c_id=482

网友C:
可参考CD机芯的径向伺服系统. 要想反应快, 换成空心杯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目标快要达到时,可以用S曲线去停车啊。

楼主:
虽说可以提前减速停车,但总不如说停就停方便。

网友B:
装抱篐刹车,断电就刹车,但又要破费银子了,反接制动吧,不费银子

楼主:
我查了,85的步进电机输出扭矩基本能达到5NM,大家能否推荐一下适合的驱动片子呢?

楼主:
:$楼上,不认字咋办?

楼主:
开个玩笑   慢慢看书有点慢,若能得到提示,再深入查找资料,幸甚!

楼主:
谢谢哈  我先看看再说  也希望能得到更缩小范围的提示:P

网友D:
卖步进电机的一般都卖驱动器啊。很好用,不贵。一套1K左右
---用于生产的话,好点的好,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