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流信号转电压和放大~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3-10):
光电倍增管的电流转电压,用的运放,第一级是I2V转换,第二级是11倍放大,第三级是2倍放大,有高手指点错误么??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是高频的电流信号,PD最好采用负偏压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电流比较微弱,负偏压的话会不会比较容易带入噪声呢

网友B:
你的电流频率是多少?
第一级IV电阻看看能不能大点

网友A:
负偏压的噪声特性不好,但是阶跃响应要好。
如果电流微弱,你第一级只用了50欧姆。这样对整个系统而言,噪声特性不好。

楼主:
5# python_k 电流是脉冲特性的,脉冲的上升时间是0.6ns,脉冲频率是205MHZ。。带宽限制啊。。还有我第二级的放大器的隔直电容不用电解电容而只用了普通电容有关系吗

楼主:
4# zjp8683463 电流是脉冲特性的,脉冲的上升时间是0.6ns,脉冲频率是205MHZ。。带宽限制啊。。还有我第二级的放大器的隔直电容不用电解电容而只用了普通电容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