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两个信号源发出的信号同步

楼主(2012-03-10):
我做的一个模电书中反向加法电路,想让两个信号源中发出的信号同步,比如全是100HZ,峰峰值是100mv,这两者之间没有相位差。这是我的两个信号源发生器,下图

网友A:
找有没有外同步触发之类的端子,没有就没法了。自己在电路上想办法。

网友B:
是让显示同步,还是在用的时候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时候同步

网友C:
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控制2个信号源输出同步,如果这个信号源没有控制端口,应该不可以。

网友D:
两个信号源信号同步,全是100HZ,峰峰值是100mv,这两者之间没有相位差
用一个信号源就能实现,其他问题用电路解决

网友E:
一个信号当两个用不就可以了么???
---来个跟随然后加电位器调电压,再来一个跟随就更更的

网友F:
从图片上看到你这一堆仪器,太简陋了,如果不外加电路,没法实现你说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是集思广益呀,我试试7楼的,看看效果怎么样,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也只能一个信号当成两个用了,如果你想让两个信号源完全没有相位差,这牵扯到技术就太多了。

网友G:
锁相环路啊!

网友H(2012-05-03):
1# 笑溜溜+

网友I:
思路1:用1个源,经过电路运算变为2个不同源

思路2:用2个源,用电路移相进行对齐。

思路3:两个源同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