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原理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10):
file:///C:/Documents  R S T 接三相电 U V W接电机  结果 我一通电 电机就爆掉了

楼主:
谢谢大家啊 我搞出来了。。。控制回路没问题 是主回路有问题  这样就好了。。。。

网友A:
由于图太小,看不太清。
不过应该是晶闸管用法错误,晶闸管的控制端不能接到交流220V上。

楼主:
光耦的4和6脚不是一样的吗?都是双向的呀?跟上面的有什么区别?郁闷加纠结。。。。

楼主:
晶闸管是双向的

网友B:
这个图好不给力啊,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