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J128喷头接口输出35V,5MA的电源设计

楼主(2012-03-11):
关于输出35V,5MA的电源用什么芯片设计,或者有什么电路可以做到这个??哪位大侠告诉一下??本人在弄一个XJ128,那个接口的要求是VPPL接的是35V,5ma的电流,可是我想不出用啥芯片做到那么小的电流输出?哪位大侠告诉我???

网友A:
楼主显然没有把需求搞清楚,要么是恒压驱动,要么是恒流驱动,到底是哪个?你要驱动的对象是什么?这个信号作为参考源还是驱动线包?是否允许斩波稳流?精度多少?PWM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电源除了输出要求,是否还应该有个输入条件?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没啥要求,只要输出达到35V,5mA就可以了,这个是xj128的一些引脚图,好像没有那么的要求的,只要输出达到35V,5mA的高电压低电流就行了!!可以帮我解决下么?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6077808/QQ/WinTemp/RichOle/Q%7DNZAPCJ2[$QK9)R5OWRQD2.jpg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没啥要求,只要输出达到35V,5mA就可以了,这个是xj128的一些引脚图,好像没有那么的要求的,只要输出达到35V,5mA的高电压低电流就行了!!可以帮我解决下么?

网友B:
VPPH和VPPL都是35V,VPPH的电流最大可是400mA。

网友C:
找个合适的DC/DC吧

楼主:
VPPH最大电流是400mA,VPPL最大的电流是5mA,用什么方法做到那么小的电流又那么大的电压呢?有什么合适的DC-DC呢?可以用什么芯片或者用什么方案呢?谢谢帮忙解决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应该这样描述问题——我需要一个35V,电流5mA以上的电源。你现在机器里有多少V的电源呢??

楼主:
9# NE5532 那这样简单的问:我需要一个输出35V,电流是5mA以下的电源!注意电流是5mA以下的电流,可以帮我解决吗??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芯片或者什么电路来实现了!

网友A:
9# NE5532  那这样简单的问:我需要一个输出35V,电流是5mA以下的电源!注意电流是5mA以下的电流,可以帮我解决吗??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芯片或者什么电路来实现了! ...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电路没搞懂的说。器件消耗最多5mA电流,所以电源至少要供给5mA以上,建议楼主看下有没有现成的开关电源可用。

网友D:
可以用BOOST芯片做。

网友E:
只要5mA? VPPH那一路的供电单独解决?

楼主:

13# mxh0506 是VPPH那一路是35V400mA,VPPL那一路是35V5mA!

楼主:
12# nongfuxu BOOST芯片有做到那么小的电流吗?最大输出电流不超过5mA的电流,大哥推荐几款芯片让我试试。感激不尽!!

网友F:
晕!楼主完全理解错了

网友A:
12# nongfuxu  BOOST芯片有做到那么小的电流吗?最大输出电流不超过5mA的电流,大哥推荐几款芯片让我试试。感激不尽!!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在纠结这个不大于5mA,我保证你做不出来,这么多做了多年的人劝你,你咋就不听呢。楼主自己想一下这个参数的意义~!

楼主:
16# heitai 我也估计自己错了,呵呵,估计只需要一个恒压的电源就行了!我再试试!

楼主:
17# NE5532 恩恩,找了很多资料后才觉得这个5mA电流35V电压是很难实现的,谢谢提醒,我是新手对那些不是很理解,脑袋砖入了死角了,哈哈,大哥以后多点指点下小弟我哈!

网友A:
倒也不是很难实现,要恒流就不可能完全恒压,要恒压就不可能完全恒流。人家这里说的是要工作,最大需要5mA电流,你要是只给5mA,不留余量,这东西可能没法工作,你不但费了力气去做恒流源,而且还是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