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用2个(或4个)IO口检测64个高低状态!

楼主(2012-03-11):
现有产品有2个输入IO口(扩展一下能有4个),输出IO口有较多!
条件:
1、不要建议将输出IO变成输入,由于考虑兼容性不能这么做?
2、不使用模拟开关,因为只检测高低,并且这个太贵了。
3、外部可以用开关切换

网友A:
扩展i2c接口的片子
或者扩展几片74hc59之类的

网友B:
试试74HC165...

网友C:
输入并转串了···

楼主:
试试74HC165...
引用 网友B:

谢谢,正在看DATASHEET,兄弟们还有别的想法么??

网友D:
还是建议HC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