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2-03-11):
控制电路,速度不高,但器件比较多,布线时遇到了问题,信号线和电源布线完毕之后,PCB Top Layer和Bottom Layer铺地,所有网络为地的焊盘、过孔等都自动与地层相连,我的问题是不同元件的地没有通过导线相连,只是通过大范围布的地层相连,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电源片子额定输出电流800mA,元件主要是单片机、八路OC门、光耦,我觉得单个元件耗电都不会太大,但是这种没有导线,只有地层提供电源地导电回路的设计是否可行

网友A:
输出电流800mA我觉得应该够了。
最好是把系统的总电流都算一些。把所有器件的正常工作总电流和峰值工作总电流都算好。比较一些,觉得靠谱一些,至少心里有底了。
都是铺铜代替导线也是可以的,在那些电流的大的器件管脚旁边的铺铜多打两个孔,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