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数据文件也编译到firmware里面?

楼主(2012-03-11):
比如一段语音想编译到firmware里面,程序可以访问。一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直接包含一个常数数组。

网友B: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xxx] = {...};

楼主:
只是这个数组的初始化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C:
你的开发环境是什么
有的可以直接把数据文件包含进来

楼主:
RealView MDK-ARM v4.12

网友D:
用 HEX 编辑软件, 直接复制到 const TABLE 中,有啥麻烦的

网友C:
比如你的语音文件名为test.wav
在MDK中,建立一个.s的文件,加到你的工程中
里面写上
AREA   voice_image, DATA, READONLY
       EXPORT voice_data
voice_data
       INCBIN  .\test.wav

       END

然后在你要用这个声音文件的地方写上
extern const char voice_data[];
       voice_data[0];
       voice_data[1];

楼主:
太好了,多谢多谢!!

网友D:
嗯,这个办法真好

网友E:
常来这里看看,学习了。